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10-11-27):
一台19寸的飞利浦显示器老是一闪一闪,换了高压可以几天又是闪了。。

网友:
是 怎么样的闪?

网友:
对了,是CRT还是LCD?

网友:
指示灯闪还是屏幕上闪?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是液晶的。就是背光在闪,拆出来后在试机又没问题了。可以几天又是重复那样的问题。。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灯管坏了啊

网友:
是不是有的地方接地不良。

网友:
灯管打火   换了应该就OK了

网友:
电源板的管子或者主变压器虚焊,另外就是灯管打火,注意看屏闪的时候指示灯闪不?

网友:
加焊下灯管

网友:
拆出来是好的,装进去就闪是吗
可能是灯管线没接好,你检查下

网友:
如果是灯管打火会有一点声音的,你注意听下,看有没,
你说之前也是这样的问题换了高压就好了,现在又出现这问题?
测一下电源板输出是多少的,不是所有高压条都可以通用的,
有的高压12-15V   有的高压15-20V    要留意这种,

(表达能力有限)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供灯管的高压不稳定或更换的高压板不配套。

网友:
建议查灯管接头处是否有虚焊。或者灯管两边是否发黑。发红。不行就全部换上新的。应该就OK了。

网友:
灯管坏了,或者把里面的线 重新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问题多一点了.我前天刚修了一台.外接正常,就杀灯管,用到现在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咯。。现在换灯管了,拆出来的时候是见灯管虚焊了。。

网友:
换成两灯的高压板嘛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灯管虚焊 和焊接处绝缘短路了

网友:
灯管估计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