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少的三星R503问题

楼主(2010-11-27):
    昨天来了一台三星R503的本,

北桥AMD  RADEON IGP  215-0674034     南桥AMD  218S7E8LA12FG,可能是SB700

显卡 ATI 216-0707011

     该机可上电但不跑码,北桥重植株后故障一样,怀疑CPU有问题,但这个CPU型号

为TMRM72DAM22GG,比较新,手上的CPU都是TL  .TK 开头的,换上去也 不行,望有碰到

这种情况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一点,该机的CPU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去啊,这样的问题我遇见过的

网友:
换南桥  好了没?

网友:
测一下 北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CPU看吧,前段时间修到过一个ACER的,换了CPU后就好了

网友:
U拿的价格也就200多吧。。具体的不记得了,换个电脑店的价格350左右

网友:
amd 的cpu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