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

楼主(2010-11-27):
开机能到XP欢迎界面,马上掉电
进BISO   2分钟就掉电。
电源   内存  硬盘  显卡都没有问题

主板供电也没有问题
高手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下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觉得还是供电的事,试试把网卡下了吧。

网友:
不知道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温度过高了

网友:
扇热问题,

网友:
散热做好了没??要是放久了还是这样么?

网友:
见过一个神州的 跟你故障一样!
它那是 CMOS电池没电造成的!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你那个风扇散热行吗?要不换个风扇

网友:
楼主这样说了,就剩下散热了

网友:
应该是CPU的散热没有做好,楼主试一试,我以前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太脏了呀

网友:
散热的问题,长时间使用U,U上面的油,你看了没有,是不是干了,风扇正常吗?
还有把内存,显卡金手指多擦二下。。。。

网友:
有块845板子和楼主的现象一样,最后是内存供电不稳,换mos管好了~ 大家怀疑的散热也是个疑点!
发帖应该说明主板型号

网友:
U温度过高保护 查下散热效果

网友:
找到了是内存供电问题。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
查下开机按键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