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GATWAY Z06进水,已经加电,无cpu供电

楼主(2010-11-27):
   GATWAY Z06主板版号DA0Z06MB8D0进水后,rt8206b芯片发烫,此芯片为3v,5v产生芯片,更换新芯片后,还是不输出电压,背面有一二极管一端19v另一端没有电压,索性用导线短接,3v,5v出来了,开机电流升到0.3a掉电,测试发现cpu无供电,芯片为isl6266a,加焊无果,手上没有此芯片,请师傅们帮判断一下

网友:
先去找个sl6266a的PDF来看下吧 ,它的工作正常不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