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怪问题

楼主(2010-11-27):
  原来这显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烧了,在网上买了一个换上后,能亮了,能显示,但是发现屏幕整体向下偏了一指,AUTO自动调节只能左右调,上下不起作用。到菜单里看了一下,发现上下调节的光条是100%,而且无法减少。
  请问这是哪儿的问题???

  注:这显示器的驱动接屏是30P的软排线。

网友:
RESET 重置参数试试吧

网友:
怎样RESET?是进工厂模式吗?

网友:
你进显示器菜单恢复是出厂设置或工厂模式试下

网友:
我试了网上说的进工厂模式的方法:AUTO+MENU,POWER,不管用。一台好的是按AUTO+MENU直接开机了。这台有问题的,是按三个键时不开机。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是否按键接触不好,先换按键再试试看

网友:
宏基的液显我是领教过了,太难伺候了,静等楼主怎么修复!

网友:
这个显示器驱动板爱坏

网友:
你是不是接在分屏器上了呀!我经常接分屏器会出你说的问题。但是单接主机就会自动调整回去的,

网友:
按键看了吗 有可能是按键粘连导致上下不可调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