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都来谈谈电源板带不起负载都会有哪些问题引起的

楼主(2010-11-27):
兄弟们都来谈谈电源板带不起负载都会有哪些问题引起的?

网友:
电源输出的电流过低

网友:
电源芯片不良,开关管不良,电容鼓等引起。

网友:
光耦性能不良也可能引起。

网友:
这题目有点宽,应说明具体情况才好分析。
空载正常,带不起负载分三种情况:
   1.带载保护。既是带载电压降到1V以下。
   2.带载后电压纹波大。就是电压在跳变。可用示波器或交流电压档测试。
   3.带载后电压下降,但电压是稳定的。
上面三种情况,故障位置是不一样的,搞清情况才好维修。

网友:
查下电源的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