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无CPU核心供电(郁闷)

楼主(2010-11-27):
拿到板测完电感和一些MOS管的对地阻值都 正常,装假负载上电触发电流上到0.200.36有点偏低,正常会到0.56左右,测假负载上的测试点发现VCORE0没有CPU核心供电,其它正常,根据T40 CPU供电原理:由ADP3205+3415组合的DC-DC脉冲电路:

工作原理:3B电压到ADP320522脚做供电,5B34155脚,VINT16到上管的D极,PMH4发出的VCORE_ON(3V左右)到320518脚和34152脚-SDU29(MAX1845)工作正常发出的VTTPG3205143V左右,VID线要正常,当CPU供电正常后会从320515脚发出一个CLKEN给时钟IC做开启信号,17脚也会发出一个VRMPGSB做为复位的源头。
检修开始:测3B 5B供电正常到达32053415VINT16也到上管的D极 PMH4发出的VCORE_ON 也正常到达3V左右;测1845送过来的PG时发现电压只有0.14V偏低正常应为3V左右,我测了主板上所有的供电电感正常产生了,2.5V 1.8V 1.5V 1.2V 1.05V 说明1845工作正常当然也就发出了VTTPG 但电压只有0.14V应该是被后级拉低了,查点位图跑线路发现VTTPG连到320514脚由3B电压经一电阻为其做上拉供电,但测得电阻接3B一端有3V左右的电压,排查了外围的一些元件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取下这个上拉电阻电压一样没有升起,更换32053415问题依旧,又一次陷入迷茫中,这时无意中测34152脚的SD时表笔没扎稳划了一下把12脚瞬间短了一下,突然发现电流表升到0.56左右,再测CPU核心供电为1.6V左右正常了,郁闷,拔掉电源再上电问题又出现了,相当郁闷!再瞬间点一下341512脚,CPU核电又出来了,再重新上电问题依旧在,极度郁闷!没折了,对着点位图把3205的每个引脚所经过的元件及线路都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断线和坏的元件,真的没折了请教师父,师父说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电容(C325)引起的,在主板背面的角上,据说这个电容会被经常碰掉引起无CPU核电。

这个电容是PMH42526脚的RC振荡电路中的。而且拆下和装上打电容处的波型都是一样的,据专家说要用高档的示波器才能分别出波型的不同,晕死!只是我搞不清为个接地的电容为什么会引起无CPU核电?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呀,,到底是不是这个电容引起的故障,,,换了以后,故障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应该还是VCORE_ON出问题了正常电压应该3.3V。IBM PM这个芯片太强大了。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个电容坏了或没了导到PM的工作频率过低,使其工作工率达不到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
按照t4的电路分析这个rc震荡电路是导致tb的25pin无法震荡,导致pmh4无法发出5mon啊,不理解,怎么会导致cpu不工作。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上的。CPU需要工作也需要PM能驱动才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的就是这个电容问题在料板上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MH4已发出了VCORE_ON说明PM也工作了也给驱动了

网友:
好经验,领教了

网友:
T60以前的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说PM没工作,我的意思是说C325丢失以后.其实这里确有振荡波行出来.但是肯定跟正常的不一样从而使PM工作不正常使输出驱动功率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分辩这两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好一点的示波器可以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只见过那种普通型的,哎,修个板也真累,要是没有经验只有换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没 错 PM功率不够!就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何判断PM功率不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