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6515B的无线网卡怎么打开

楼主(2010-11-27):
主板是AMD芯片的,SB600的南桥,我之前测试OK了,过了两天客户拿来说无线认不到,换了无线和系统一样,怀疑是主板问题,有人说有无线开关,但我不知道在哪里,修过这个问题的请支个声,谢谢了先,

网友:
等待中。。。。  请支招吧,

网友:
把无线上面一个开关引脚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认不到还是桥的问题吧,和网卡开关没关系 ,现在有用usb那种的 会和开关有关系

网友:
北桥是啥型号的呀!

网友:
北桥也是AMD的, 型号是216TQA6AVA12FG   KTA33   刚加焊了一下还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好像是有时可以认到  ,但有时候认不到,

网友:
LZ无线网卡搞南桥吧!你搞北桥?

网友:
AMD的北桥也有关系的。。

网友:
无线开关是不是在快捷键上啊!你试试哦!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