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PWRBTN#信号

楼主(2010-11-27):
  PM-PWRBTN#可以理解为EC给南桥的开关信号吗?如果按下开机键 PM-PWRBTN#没有拉低,用镊子短接这个脚 南桥会工作吗?另外 PM-PWRBTN#信号 正常时,按下开机键是有跳变还是一直被拉低?手里一台华硕A8E 第一次插电源自动开机 能亮 看见LOGO后掉电,之后再开就只有左下角的一盏灯亮,且不能关机,望指点一二(补充一下,第二次开机时 主板只有3.3 5V其他都无电压)

网友:
没人帮我啊!不过还好 最后这机器修好了,我来报告下,IO坏  导致开机后PM-PWRBTN#一直为低电平,造成自动关机,再开机不触发 是因为上一家维修的时候,做南桥 把连接PM-PWRBTN#的0欧的电阻弄掉了  至此  此机完美修复!

网友:
那你现在有没有搞清楚了呢?你按下开关开机时有量到拉低吗

网友:
触发机器时  PM-PWRBTN#会有个  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会被拉低的,有个跳变

网友:
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信号是发出来的怎么会有跳变呢,好好量量吧

网友:
南桥发出来的信号才有个持续的高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 R2202 那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  就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三点真的是很重要

网友:
对是个电平的跳变信号

网友:
问个小白问题:0欧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按下开机键PWRSW#会拉低同时EC会把PWRBTN#拉低瞬间南桥开始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起保护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起保险作用

网友:
是跳变信号,也叫开机请求信号

网友:
高低高 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