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笔记本液晶屏做成显示器

楼主(2010-11-27):
本人有一片轻微闪屏的LCD想改成显示器,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需要外壳,开关板,高压板,电源,还有就是驱动板,外壳根据你的屏的尺寸买,驱动板根据你的屏的型号定,高压板搞个单灯的就可以了,电源12V2A-4A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