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M200不断重启

楼主(2010-11-27):
M200上电不断重启通病,就是CPU后面NEC大电容。换上6个330的小电容就OK,修了3台了。通病,一般死机。也是它
cpu
通病

网友:
恩。我也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呵呵 现在知道了

网友:
至今还没修过有这种大电容的,不过要是遇上了,先把他干掉再说。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经验呀,有时候你不知道,就是修不出来。。
像这种特殊的现象。。

网友:
这样机器维修完是可以解决表面问题,很可能还回来,

网友:
换CPU 我碰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