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M 不开机。电流只有0.4。

楼主(2010-11-27):
  北桥做过了。那位高人有经验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待机就有0.4A的电流吗?

网友:
板子芯片的供电没上去把

网友:
LZ我很想知道0.4的电流,你为什么会去做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通电了,CPU有电压了

网友:
什么电压没有上来,那事开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老是觉得CPU方面供电问题,但是CPU 又发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没有其他的很好的修法。只有看看CPURST# CLK 有没有 在我的影像中好像F40M,跑码的电流在0.5左右,所以,你的机器先看看CPURST#来了没有   来了,当不跑马来修,先测试哈BIOS上读到U没有,没有,重点看哈,北桥的工作条件,U到北桥的线,北桥到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 这个机器如果有CPURST 还找不到问题 我觉得BIOS应该坏的多哦

网友:
什么也没有没到就做北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CPURST# CLK没有出来,但为什么CPU它又发热呢?

网友:
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可能RST CLK都没有呢 U的RST是北桥发出的 CLK是单独的时钟芯片   如果是这样就看时钟芯片这边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现在还没有查时钟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