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问题

楼主(2010-11-27):
当你在电脑前勿匆忙忙赶自己长达几万字报告的时候,当你正津津有味地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突然屏幕不再有任何变化,随便你敲打键盘上的哪个键或是不停地左右晃动“小老鼠”都不起作用,这种情况一定会让你急出一身的汗——为什么总在关键的时刻就死机了呢?于是你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挽救你的文件,同时嘴里还要不停地啼叨“该死的电脑,怎么老是死机,有没有不死机的电脑?”。
玩电脑这么久,我还没有遇见过不死机的电脑,无论我的朋友是“菜鸟”还是DIY高手,都毫无疑问地遇见过死机的情况,只是DIY高手相对来说遇见的次数要少一些罢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死机的方方面面吧……
在电脑故障现象中,死机是一种常见的故障,同时也是难于找到原因的故障之一。根据电脑死机发生时的情况可将其分为四大类:①开机过程中出现死机:在启动计算机时,只听到硬盘自检声而看不到屏幕显示,或干脆在开机自检时发出鸣叫声但计算机不工作、或在开机自检时出现错误提示等;②在启动计算机操作系统时发生死机:屏幕显示计算机自检通过,但在装入操作系统时,计算机出现死机的情况;③在使用一些应用程序过程中出现死机:计算机一直都运行良好,只在执行某些应用程序时出现死机的情况;④退出操作系统时出现死机:就是在退出Win98等系统或返回DOS状态时出现死机。
由干在“死机”状态下无法用软件或工具对系统进行诊断,因而增加了故障排除的难度。死机的一般表现有:系统不能启动、显示黑屏、显示“凝固”、键盘不能输入、软件运行非正常中断等。死机的原因大概有千千万万种,但只有两个方面:一是由电脑硬件引起的,一是软件设计不完善或与系统和系统其它正在运行的程序发生冲突。在硬件方面,祸首就是近来在电脑DIY界流行的“超频’一—让CPU工作在额定运行频率以外的时钟频率上,CPU处于超额工作状态,出现死机就不奇怪了;其次一个原因是某个硬件过热,或者硬件资源冲突。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硬件方面的原因。在软件方面,因为软件原因而造成的死机在电脑中几乎占了大多数(超频了的电脑除外)。在Windows9x系列中使用了16位和32位混合的内核模式,因此安全性很低,因程序内存冲突而死机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下面就来介绍一下遇到死机故障后一般的检查处理方法。

一、排除系统“假”死机现象
1.首先排除因电源问题带来的“假”死机现象。应检查电脑电源是否插好,电源插座是否接触良好,主机、显示器以及打印机、扫描仪、外置式MODEM,音箱等主要外接电源的设备电源插头是否可靠地插入了电源插座、上述各部件的电源开关是否都处于开(ON)的状态。
2.检查电脑各部件间数据,控制连线是否连接正确和可靠,插头间是否有松动现象。尤其是主机与显示器的数据线连接不良常常造成“黑屏”的假死机现象。

二、排除病毒感染引起的死机现象

用无毒干净的系统盘引导系统,然后运行KILL,AV95、SCAN等防病毒软件的最新版本对硬盘进行检查,确保电脑安全,排除因病毒引起的死机现象。
另外,如果在杀毒后引起了死机现象,这多半是因为病毒破坏了系统文件、应用程序及关键的数据文件,或是杀毒软件在消除病毒的同时对正常的文件进行了误操作,破坏了正常文件的结构。碰到这类问题,只能将被损坏(即运行时引起死机)的系统或软件重装。

三、排除软件安装、配置问题引起的死机现象
1.如果是在软件安装过程中死机,则可能是系统某些配置与安装的软件冲突。这些配置包括系统BIOS设置、CONFIG.SYS和AUTOEXEC.BAT的设置、WIN.INI、SYSTEM.INI的设置以及一些硬件驱动程序和内存驻留程序的设置。
可以试着修改上述设置项。对BIOS可以取其默认设置,如“LOAD SETUP DEFAULT”和“LOAD BIOS DEFAULT”;对CONFIG.SYS和AUTOEXEC.BAT则可以在启动时按F5跳过系统配置文件或按F8逐步选择执行以及逐项修改CONFIG.SYS和AUTOEXEC.BAT中的配置(尤其是EMM386中关于EMS、XMS的配置情况)来判断硬件与安装程序什么地方发生了冲突,一些硬件驱动程序和内存驻留程序则可以通过不装载它们的方法来避免冲突。
2.如果是在软件安装后发生了死机,则是安装好的程序与系统发生冲突。一般的做法是恢复系统在安装前的各项配置,然后分析安装程序新装入部分使用的资源和可能发生的冲突,逐步排除故障原因。删除新安装程序也是解决冲突的方法之一。

四、根据系统启动过程中的死机现象来分析
系统启动过程中的死机现象包括两种情况:
1.致命性死机,即系统自检过程未完成就死机,一般系统不给出提示。对此可以根据开机自检时致命性错误列表的情况,再结合其它方法对故障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2.非致命性死机,在自检过程中或自检完成后死机,但系统给出声音、文字等提示信息。可以根据开机自检时非致命性错误代码表和开机自检时鸣笛音响对应的错误代码表来检查;开机自检时鸣笛音响对应的错误代码表中所列的情况是对可能出现故障的部件作重点检查,但也不能忽略相关部件的检查,因为相当多的故障并不是由提示信息指出的部件直接引起,而常常由相关部件故障引发。

网友:
老帖··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我还以为是挖坟贴...

网友:
就当是温习了一遍!~

网友:
够详细的了,什么时候电脑不死机了,吾等兄弟也该下课了,哈!真的会有那么一天么?

网友:
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完,头晕...

网友(2011-11-06):
死机和硬件的关系有多大?都有哪些硬件会引起死机呢?

网友:
谢谢楼主。教导新手们

网友:
好多文字呀,,,看得有点困

网友(2012-09-24):
进系统后死机还是蛮好修的,就怕没进系统就死机了,疑难杂症

网友:
学习中,有的电脑一买回家就死机,有的电脑过保了都不死一次机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了。我菜鸟

网友:
看来楼主挺会挖老的精华知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