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莎660LE变成了7300GT

楼主(2010-11-27):
       朋友拿来一张660le显卡说是无有显示。上机试果然点不亮,测GPU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分别是1.3V和2.5V。测32对数据线时发现有一路电阻无穷大,很明显虚焊了。直接上土炮加焊,这种有铅焊珠在土炮上加焊成功率一向很高。可惜加焊后测量还是无穷大。这下火了,怀疑电路板开路,直接拆下GPU测量PCB,阻值为0很正常。再找到GPU相应引脚测量对地阻值,无穷大,可能被我弄挂了。手上又没有660le的显卡。直接根朋友说:“你的显卡在手术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不幸去世了。”我们是经常开玩笑的,他说那好吧,今晚我过去帮他收尸,顺便请你吃宵夜庆祝一下。哈哈言归正传,心想反正都挂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找来一张花屏的7300GT显卡,把GPU拆下,值上珠珠,焊到他的显卡上去。bios也懒得刷了,直接拆过来换上。测了一下32对数据线阻值都正常了。上机,哈哈居然点亮了。正开心着画面一跳传花屏了,可以是bios 对不上。又到论坛上去找bios ,7300GT显卡用DDR显存的好少,不过还是被我找到了。7300GT七彩虹天行CF黄金版红板128m128b8p450.400ddr1 ,刷上后开机,正常了,进系统装上7300GT的驱动,好了哈哈。

网友(点评):
nv43 和g73 的bios 内核 相差很大 一般会锁pci-e总线,是点不亮的

网友:
楼主厉害!!很想学显卡维修啊!!!!!

网友:
很厉害,大脑都换了  GPU

我想问下,你修好以后,改频率么?

网友:
很利害呀,我也想学一下显卡维修

网友:
真 是人才啊

网友:
这样刷也可以呀。的确让我长见识咯。

网友:
楼主厉害的确让我长见识咯大脑都换了  GPU

网友:
7300和6600的GPU脚位都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装上去后没有改过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要改,原来7300gt显存的频率比6600上的要高,不改会花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想问下它们的引脚数也就是有多少个脚,一不一样?还有就是脚位排列一不一样?如果一样,以后我们可以照葫芦画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没有认真研究过。

网友:
换GPU  不知楼主有什么依据

网友(点评):
楼主参阅了论坛大量的帖子。按照论坛前辈的方法,成功定然在意料之中! 这就是楼主的依据!想研究技术的要多看多想

网友:
早几天我把6600装在7300GT板上,电压都正常数据线都正常就不认GPU。我以前就用6600GTPCB组装的7300GT,用了几年都不坏,现在还在朋友家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