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8800GS 6PIN 不能加电《上下管坏了09N03LA两个换了O ...
XFX 8800GS 6PIN 不能加电《上下管坏了09N03LA两个换了OK》

楼主(2010-11-27):
如果不接6PIN 主板能加电,但是显卡有报警声;要是接了6PIN就连主板都不上电了,估计是显卡供电电路短路。测了6PIN 中的12V直接就接地,明显是哪短路,测了有一个09N03LA三脚都短接到地了,换了一个APM2506N代替,到主板一测发现该管又烧了,12V仍然还是短接到地了,阻值大概40,请大家帮忙,到底哪出问题了
问题解决了是上下管坏了09N03LA两个换了OK。
新问题出现了,由于风扇出问题时转时不转,昨晚刚跑1个多小时温度超高烧了,又出现之前故障,这次没那么幸运,换了那两个然后测12v瞬间会短接地现象,没敢试机,大家觉得 是不是其它管子也烧了,这个GPU带温控功能,会不会连同GPU烧了啊
显卡

网友:
你拆下来后12V还短不短啊。。代换的对不对啊。。换个09N03在看看
不行就把那4个一起都换了

网友:
看看背面有没有电源管理芯片,有的话可能芯片也已烧坏,这种卡有这么多场管一般都有芯片驱动它们的。

网友:
一个个拆 拆到不短路

网友:
可能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换一组吧!
再检查芯片

网友:
此电源结够一看就是2相的,遇到这种烧管的现象先把4个管都拆下来测量,再测4个管电路板上的G端对地是否一致。因为场效应管击穿的同时有几率形成D-G端也击穿,直接结果就是把G端连接的相关电路连带击穿。

网友:
拆到不短才好,最好过控制电压的芯片也一起换吧,很可能那个也坏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上下管坏了09N03LA两个换了OK。
新问题出现了,由于风扇出问题时转时不转,昨晚刚跑1个多小时温度超高烧了,又出现之前故障,这次没那么幸运,换了那两个然后测12v瞬间会短接地现象,没敢试机,大家觉得 是不是其它管子也烧了,这个GPU带温控功能,会不会连同GPU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