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跟场效应管

楼主(2010-11-27):
三极管怎么区分NPN 跟PNP  还有场管怎么区分是N沟道还是P沟道  它们的工作条件
如何确定  B E C      G D S  这几个极   麻烦大家了
看了一些资料 可是每次搞来搞去 就是跟资料的对不上

在论坛想请大家教教小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有的和书上的有点区别啊

还有一点 它们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样的  G   跟  B  在什么电平下工作  不同沟道的又是什么样的

网友:
要想熟巧,就要多看书,实操!

网友:
2楼的兄弟比方打的真好,再来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之前先放下电,有时候因为这个原因测不准

网友:
P沟道和N沟道我还不清楚。黑D红S/500多欧的知道。。P沟道的`不懂。

网友:
论坛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要万用表量打二极管档,红表笔接B极,黑表笔接C极如果值为500左右的话,此管就是PNP三极管。  2,用同样的方法量其它的三极管,如果发现那组值为无穷大的话,就为NPN三极管。

这个和我印象的不一样,不明白了,我是新手,今天下班了,明天再思考一下。

网友:
二楼的兄弟真好人,赞一个。他那方法是最快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我也是这样测的。不过先要保证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