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IBM T40 看视频就直接掉电

楼主(2010-11-27):
t40开机进系统正常,放歌,浏览网页都没问题,测试了个把小时都可以,NND,一打开视频就2,3分钟左右就啪嗒掉电,试了好几次都一样,郁闷在,求高手帮忙啊,还有那个tb6250什么作用,看了好多帖子都有写这个,

网友:
显卡问题呀

网友:
会不会 是不的播放器有问题哦,系统重装了没有呀,如果都正常的话那就要考虑下显卡了,因为这机器显卡是通病了,还有TB62501什么作用,你可以去看下论坛上的详细信息,16V主供电进来通过它和IBM芯片来转化成3SW来产生3 5V待机电压的

网友:
看电影的时候发热量大一些,可能是:
1:CPU发热掉电
2:显卡发热掉电
3:其他原因
前两种可以改风扇及散热片来解决。

网友:
裸板跑cb90/cd90什么没过?

网友:
做南桥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部分不稳定

网友:
估计是温度问题影响的吧,可以直接用个鲁大师测试一下视频时候的温度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也是供电不稳,我实测了下只要一开视频,20秒内必掉,开视频显卡工作的状态会不会变化,求高人解答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花屏的,还没修好

网友:
你拆掉Q59再测试看看掉不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太晚了没搞,今天继续。你说拆1989旁边的q59为啥啊?

网友:
过温保护了吧

网友:
楼主.我修过一台三星R18 的.也是和人视频的时候就死机,我不知道IBM 会不会这样,当然只换了个 风扇~~

网友:
搞定了,师傅锁了3个螺丝就搞定了,唉,经验啊。
刚开始拿来的时候是时开时不开,加焊了南桥好了,后面的问题就是上面提到的。
由于我测试的时候只是插了风扇的插头没锁螺丝,导致风扇没贴紧cpu,一开视频,温度就变高,然后估计就是max1989(U4)检测到异常就掉电保护了,IBM的保护真是牛X啊。
谢谢各位支招了

网友(点评):
早告诉你可能是CPU发热了。不是IBM牛B,普通台式机的主板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
首先您要想办法诊断出掉电的原因,是CPU温度太高,还是显卡温度太高,还是显卡供电,还是其它单元的供电,还是显卡本身质量不行,先用测温软件测一下掉电前几秒钟时的CPU温度和显卡温度

网友:
原来如此,小问题想成了大毛病。
过温保护笔记本基本都有,不独IBM一家。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要想到温度问题了,哈, IBM的机器,电容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T40加焊南桥后。会报1802错误

网友:
呵呵,这么不小心啊。

网友:
那个1802报错的,换原装无线网卡后者解密吧!

网友:
楼主说的看视频是看电影还是网络视频聊天呀?

网友:
还是你牛一点啊,CPU上的三个镙丝都不上的啊,你不视频应该也会掉,跑一下3D应该和你现在的一样掉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头像很猥琐,赞一个

网友:
直接重植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认为是MAX1989保护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早告诉你可能是CPU发热了。不是IBM牛B,普通台式机的主板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
LZ估计是原来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忘记了这种小问题

网友:
我倒!!原来是自己搞自己

网友:
太帅了你。。。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