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万用电源适配器 没输出电压。

楼主(2010-11-27):
这种很烂的适配器,才四个月就坏了,还刚过保修。烂死了,不过正好可以让我有个学习交流的机会,问一下各路大师,我测到图个R3的电阻棕红棕(120欧)开路,然后以为换上就好了,没想到,一通电,顿时火光四射,吓死人了。没修过这个东西,只是知道在输出口测一下直流电压呗了,我想问一下,K2996是什么管来的,只有在用二极管档测黑表笔中间,红表笔右边的时候才有480多的数值,本人只会修主板,而且是到深入一点的时候就靠经验乱搞的,现在本人的一个适配器坏了,如果都搞不好了,让别人知道还不笑死啊
.也正好在基地这个大平台上交流交流希望大家能积极一点

MY GOD!,这个IC两边都测了,但发现没有测到有引脚接地是有断线了吗?不会是烧过的,因为认真看过两遍没有外观的烧痕。另外弱弱的问一下,5脚是哪个啊?已经在上面补上图了,前级的二极管测到有短路,拆下来测,还是有短路,跟线路后发现IC有两脚短路,不知道是78脚还是56脚,觉得应该是IC坏了,只可惜不知道在什么电器上能找到此IC。

网友:
换个变压器看看,

网友:
电源的初级有短路,先测下整流桥看那些坏的,还有K2996,在K2996前面应该还有一个推动的小三极管或是振荡IC,
先把初级短路处理好再上电,要不多多都不够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43B这个IC有可能坏吗?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可以在电脑电源主板上找到吗?我有很多坏的电源哎

网友:
3843B这个IC也会有可能坏的,你可以先把初级短路先查出来,初级也只是:整流二极管或桥堆,300V滤波.电源开关管.
3842的引脚 和3843的一样,但是启动和关闭电压不一样.3842的是16V/10V  3843的是8.4V/7.6V
                    1  误差输出         5   地
                    2  反馈输入         6   脉冲输出
                    3  过流保护         7   +供电
                    4  振荡                8   5V基准电压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老油条了,这么清楚各脚的功能,I 服了 YOU!这位高手可知道在哪些电器能找到这IC呢?

网友:
这个IC在以前的CTR显示器上面用得很多,一般在电源部分用3842多,在二次电路那里用3843的.也有是用3842的,找块废板拆就可以了,
IC的引脚从有一个点的那脚起是第1脚,数到最后是第4脚,然后从第4脚那个位置反方向回来是第五脚,和1脚相对的那个是8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T显示器就是没有坏的,难道要我舍大我成全小我吗?有修过电源吗?我这坏电源多的是,知道有什么牌子(像长城、航嘉、多彩、大水牛、、、)有这型号IC的吗?

网友:
电源很少用到,慢慢找吧,那东西现在便宜得很,直接去买个吧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修了,以我修这个的经验,肯定是变压器之前大短路,想修的话好好的查一下,通电之前把上面的保险用个100W的白炽灯串连到电路中就不会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有看过,听说上白炽灯后,有短路就会闪一下是吗?

网友(点评):
闪一下,然后白织灯(质量好的白织灯)里面有电路能保护的

网友:
不是会闪一下,闪一下的话是正常的,只要不一直亮就可以了,一直亮的话说明里面有短路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是:测量到这IC八个引脚都没有一个是接地的,会怎么样吗?

网友:
这种垃圾不用修啊!

网友:
这种东东现在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修这个不为啥,只为共同学习、共同交流、共同进步!然后奔向.........无尽的黑暗

网友:
一般情况,UC3843,K2996已经坏了,还要排查3843外围

网友:
回复 网友C:

K2996是什么管子来的,从测量上没有测到有短路,本来我以为是场管来的,因为只有当黑笔中间红笔右边的时候才有480多单位(二极管档)的值,然后红笔再点一下左边,再点回右边,但没有鸣,也没有数值变化,觉得不像平时在主板上测的场管(那个黑笔D,红笔S,红笔点G,再点S的时候会鸣的),也不像另一种不鸣但有数值变化的。都不知道是什么管。那个U3843B没有测到有脚接地有影响吗?

网友:
K2996是场管,3843第5脚接地,对大电容负极测一下就知道

网友:
宇智波间柱 你不会用你的写轮眼看一下,什么故障都清楚了

网友:
修这种电源最好地毯试检查坏的原件串个灯泡 以免损坏原件

网友:
张定文
的帖子
呵呵,没多少元件,已经地毯式查过了,没短路的,开路就不知道了,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管的也不知道坏没坏,走一步算一步。不知100欧代换120欧的,会有问题不?反正找不到IC,准备封贴了,XX各位热心好男儿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