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

楼主(2010-11-27):
一、软件方面
1、病毒
“冲击波”病毒发作时还会提示系统将在60秒后自动启动。
木马程序从远程控制你计算机的一切活动,包括让你的计算机重新启动。
清除病毒,木马,或重装系统。
2、系统文件损坏
系统文件被破坏,如Win2K下的KERNEL32.DLL,Win98 FONTS目录下面的字体等系统运行时基本的文件被破坏,系统在启动时会因此无法完成初始化而强迫重新启动。
解决方法:覆盖安装或重新安装。
3、定时软件或计划任务软件起作用
如果你在“计划任务栏”里设置了重新启动或加载某些工作程序时,当定时时刻到来时,计算机也会再次启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打开“启动”项,检查里面有没有自己不熟悉的执行文件或其他定时工作程序,将其屏蔽后再开机检查。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运行”里面直接输入“Msconfig”命令选择启动项。

二、硬件方面
1、机箱电源功率不足、直流输出不纯、动态反应迟钝。
用户或装机商往往不重视电源,采用价格便宜的电源,因此是引起系统自动重启的最大嫌疑之一。
(1)电源输出功率不足,当运行大型的3D游戏等占用CPU资源较大的软件时,CPU需要大功率供电时,电源功率不够而超载引起电源保护,停止输出。电源停止输出后,负载减轻,此时电源再次启动。由于保护/恢复的时间很短,所以给我们的表现就是主机自动重启。
(2)电源直流输出不纯,数字电路要求纯直流供电,当电源的直流输出中谐波含量过大,就会导致数字电路工作出错,表现是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
(3)CPU的工作负载是动态的,对电流的要求也是动态的,而且要求动态反应速度迅速。有些品质差的电源动态反应时间长,也会导致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
(4)更新设备(高端显卡/大硬盘/视频卡),增加设备(刻录机/硬盘)后,功率超出原配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就会导致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
解决方法:现换高质量大功率计算机电源。

2、内存热稳定性不良、芯片损坏或者设置错误
内存出现问题导致系统重启致系统重启的几率相对较大。
(1)内存热稳定性不良,开机可以正常工作,当内存温度升高到一定温度,就不能正常工作,导致死机或重启。
(2)内存芯片轻微损坏时,开机可以通过自检,也可以进入系统,当运行一些吞吐量大的软件时就会重启或死机。
解决办法:更换内存。
(3)把内存的CAS值设置得太小也会导致内存不稳定,造成系统自动重启。一般最好采用BIOS的缺省设置,不要自己改动。

3、CPU的温度过高或者缓存损坏
(1)CPU温度过高常常会引起保护性自动重启。温度过高的原因基本是由于机箱、CPU散热不良,CPU散热不良的原因有:散热器的材质导热率低,散热器与CPU接触面之间有异物(多为质保帖),风扇转速低,风扇和散热器积尘太多等等。
还有P2、P3主板CPU下面的测温探头损坏或P4 CPU内部的测温电路损坏,主板上的BIOS有BUG在某一特殊条件下测温不准,CMOS中设置的CPU保护温度过低等等也会引起保护性重启。
(2)CPU内部的一、二级缓存损坏是CPU常见的故障。损坏程度轻的,还是可以启动,进入系统,当运行一些吞吐量大的软件(媒体播放、游戏、平面3D绘图)时就会重启或死机。
解决办法:在CMOS中屏蔽二级缓存(L2)或一级缓存(L1),或更换CPU排除。

4、AGP显卡、PCI卡(网卡、猫)引起的自动重启
(1)外接卡做工不标准或品质不良,引发AGP/PCI总线的RESET信号误动作导致系统重启。
(2)还有显卡、网卡松动引起系统重启的事例。

5、并口、串口、USB接口接入有故障或不兼容的外部设备时自动重启
(1)外设有故障或不兼容,比如打印机的并口损坏,某一脚对地短路,USB设备损坏对地短路,针脚定义、信号电平不兼容等等。
(2)热插拔外部设备时,抖动过大,引起信号或电源瞬间短路。

6、光驱内部电路或芯片损坏
光驱损坏,大部分表现是不能读盘/刻盘。也有因为内部电路或芯片损坏导致主机在工作过程中突然重启。光驱本身的设计不良,FireWare有Bug。也会在读取光盘时引起重启。

7、机箱前面板RESET开关问题
机箱前面板RESET键实际是一个常开开关,主板上的RESET信号是+5V电平信号,连接到RESET开关。当开关闭合的瞬间,+5V电平对地导通,信号电平降为0V,触发系统复位重启,RESET开关回到常开位置,此时RESET信号恢复到+5V电平。如果RESET键损坏,开关始终处于闭合位置,RESET信号一直是0V,系统就无法加电自检。
当RESET开关弹性减弱,按钮按下去不易弹起时,就会出现开关稍有振动就易于闭合。从而导致系统复位重启。
解决办法:更换RESET开关。
还有机箱内的RESET开关引线短路,导致主机自动重启。

8、主板故障
主板导致自动重启的事例很少见。一般是与RESET相关的电路有故障;插座、插槽有虚焊,接触不良;个别芯片、电容等元件损害。

三、其他原因
1、市电电压不稳
(1)计算机的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一般为170V-240V,当市电电压低于170V时,计算机就会自动重启或关机。
解决方法:加稳压器(不是UPS)或130-260V的宽幅开关电源。
(2)电脑和空调、冰箱等大功耗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的话,在这些电器启动的时候,供给电脑的电压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往往就表现为系统重启。
解决办法就是把他们的供电线路分开。

2、强磁干扰
不要小看电磁干扰,许多时候我们的电脑死机和重启也是因为干扰造成的,这些干扰既有来自机箱内部CPU风扇、机箱风扇、显卡风扇、显卡、主板、硬盘的干扰,也有来自外部的动力线,变频空调甚至汽车等大型设备的干扰。如果我们主机的搞干扰性能差或屏蔽不良,就会出现主机意外重启或频繁死机的现象。

3、交流供电线路接错
有的用户把供电线的零线直接接地(不走电度表的零线),导致自动重启,原因是从地线引入干扰信号。

4、插排或电源插座的质量差,接触不良。
电源插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簧片的弹性慢慢丧失,导致插头和簧片之间接触不良、电阻不断变化,电流随之起伏,系统自然会很不稳定,一旦电流达不到系统运行的最低要求,电脑就重启了。解决办法,购买质量过关的好插座。

5、积尘太多导致主板RESET线路短路引起自动重启。

四、部分实例
1、CPU二级缓存坏的实例
   一台865PE-Neo2,P4 2.8c,KingMax DDR400,Windows XP系统。在玩游戏时自动重启,更换内存、显卡、电源故障依旧。在BIOS里关闭二级缓存,运行很慢,但不自动重启,后更换CPU(P4 3.0e)故障排除。最后该CPU返厂。
   一台KT4AV,AMD XP1800+,DDR333,Windows XP系统。不能进入系统,一到XP开机画面就自动重启,更换内存、显卡、电源故障依旧。进入BIOS并将CPU二级缓存关闭,保存退出后重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最后换CPU故障排除。

2、电源故障的实例
   两台兼容机,一台CPU为Athlon XP 1800+,一台CPU为P4 2.0GHz,电源为世纪之星电源。当计算机处于满负荷状态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常性地自动重启。平时用于文档编辑、上网等一般工作时正常,只有进行大量计算时才出问题。怀疑过是CPU温度过高,检测表明温度正常。更换内存、显卡故障依旧。另外检查硬盘发现,其中一块硬盘出现了坏道,更换硬盘重装系统后故障依旧。硬盘出现坏道基本是电源不良导致。于是更换成航嘉冷静王后,故障消失。

3、显卡接触不良的实例
  一台配置为845PE Neo-L主板、P4 2.0G CPU、80G硬盘、小影霸5200显卡兼容机,因为搬家挪动,重新接好后,开机自检正常,闪过主板LOGO后,出现WINDOWS XP启动画面,接着光标闪动,一切很正常,可是约摸着快要进入系统的时候,电脑突然“嘀”的一声重启动了,重新启动几次都是这样。检查电脑接线,没有问题。启动时选安全模式能进入系统,运行也正常,重启后进入BIOS里查看CPU温度,在正常范围内,排除因CPU过热导致的重启。因为搬家挪动之前是正常的,考虑是否搬运过程中震动是接插件松动。打开机箱,检查显卡,发现没有插紧,重新插紧卡牢,重启故障排除件故障,而大费周折。

4、内存不匹配的实例
   865PE、K7N2、K8N的主板在使用200MHz的前端总线时,最好使用CL=2.5的DDR400。使用CL=3的DDR400经常出现自动重启的故障,此时把内存降为DDR333,故障消失。这种实例太多了。建议各位用户还是用CL=2.5的DDR400。

5、零线接地的实例
   有一家装修设计公司20台电脑经常性自动重启,而且越演越烈,最后达到不能正常工作的地步。请笔者去看看。故障现象:20多台电脑在2楼的一间大工作室,每隔三两分钟就自动重启,有时是全部电脑同时重启,有时是一台一台顺序重启,有时是每隔1台/2台顺序重启,很有韵律。
  故障分析:用户反映这种现象已经有一周,开始不严重,近两天严重,已经不能工作。同时在1楼有一台电脑没有自动重启的现象。笔者分析,1、不太可能是电脑自身的问题,2、如此有韵律,一定是外界干扰,干扰最大来源是电源线,于是检查供电线路,查到配电箱,发现2楼供电线在电度表处的零线断开,改为直接接大地地线。1楼那台不自动重启的电脑是接的照明线路,零线正常。同时了解到一周前附近有一建筑工地开工,与用户同在一个电网线路内,建筑工地的吊车等各种用电设备产生的干扰信号通过地线串入。
  故障排除:改成正规的零线,故障排除。

网友:
可以,可以借鉴一下,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1-04-21):
认真学习了,楼主总结的比较全

网友:
我感觉还是cpu温度过高发生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学习学习!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最主要是温度过高

网友:
很全面啊,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是啊,电源很重要,好的电源就是机子正常的保证。

网友:
LZ总结的 灰常的详细!!!
    如果一台机器是突然见  无限重启呢!那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网友:
一看就复制帖  围观一下

网友:
有病毒,软件冲突,系统文件丢失,CPU温度过高。

网友(2011-06-22):
很全面  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