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54主板跑00问题

楼主(2010-11-27):
手上有一块映泰NF325-A7,现在全部电压正常。CPU电压1.5,桥也1.5,内存2.6。CPU的时钟电压,复位电压全部正常。刷过BIOS了。压过桥,都不行。

网友:
桥坏的 几率 很大!!!

网友:
如果你没有进展,就把32K的晶振换一下看。

网友:
找到了,主板断线了

网友:
要換橋了,BGA哦

网友:
现在主板掉线。刚好是CPU接到桥的线。另外CPU后面掉了两个电容。我现在换上去试试可以好不。

网友:
断线了。。都没看出来?

网友:
恭喜了,查到断线了,要不还真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是会好的 只要不是地线 还有你没有吧问题扩大

网友:
怎么会断线啊

网友:
就是啊,怎么会段线的?恭喜LZ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