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L6566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0-11-27):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没有VCORE,经测ISL6566的工作条件具备,于是准备更换芯片,原芯片是ISL6566 CRZ N522FR,手头找到一个型号是ISL6566 CRZ H622AMX的,看着前面差不多,到网上也没有找到具体的资料,于是代换了,但却仍然电压输出不正常,请教一下,有没有代换过该芯片的,这两个芯片能不能代换

网友:
芯片肯定能代换,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芯片没问题

网友:
EN VID 供电正常就换  可以换的,6566 爱坏·

网友:
是6566就可以换了 后面的好像没有什么要求吧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换了以后核心电压达到了1.88V,VID0到VID4的电压分别为10011,查了一下相关的PDF资料,此时的VCORE应为1.375V才对,放上真U后相当烫手,然后断电,再上假负载测的时候,VCORE没了,但假负载上的时钟、复位、PG及VTT参考电压均正常,直接到上管的S极测,仍然有1.88V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在S极能测到,但在假负载上就测不到呢,VCORE不是直接就到了CPU座了吗,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
理论上是能代换的  但是要是实事求是

网友:
我修过有这个IC的主板,754的,故障是CPU供电偏低1.1V,测过其它所有供电都正常,之前也感觉是那个IC坏,但是找不到同型号的,后来只有直接加焊北桥试试,电压居然出来了,能正常亮机,呵呵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