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

楼主(2010-11-27):
(图片)

网友:
现在有一个显卡型号为V星的NX7300GT-TD128E(128B)CII点不亮,且供电部正常,GPU前供电正常,后面没有供电,附图如上 红线内下场管没有电压,电感,管理芯片也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些元件都是好的)

网友:
去量下管子,一般都它有问题。

网友:
你去看哈电压时不时对的啊
  先从管子查嘛

网友:
有控制电压不?

网友:
一角一角 来量吧,

网友:
先把管子换了再说

网友:
换了电源芯片没哦

网友:
找到原理图,对照分析一下,看一下为什么下管没电压。

网友:
没估错应该是RT9232,显存短路也有可能导致无供电的。

网友:
谢谢各位及时的回复,我已说过这些元件都是好的,我已吹下,单独测过,场管,电源管理芯片,也已换过,问题依旧。谢谢楼上兄弟,根据此图我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
的确电源管理芯片,就是RT9232。

网友:
努力这么多天,功夫全白费,管子和电源管理芯片都换过了,问题依旧还是点不亮,郁闷呀。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那问题是显存电压不对 你说你确定那些零件都是对的话 那量下那线圈的阻值是不是正常的,这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2011-01-05):
技术不精,这块显卡看样要永久休眠了,没有办法呀。拿到修显卡的那里,说是GPU 不行了,要换,维修意义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