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CP68M-M2不跑码

楼主(2010-11-27):
如题,复位灯闪下就灭,不跑码,各处电压正常,内存无时钟
CPU压过,桥压过,还是一样啊

网友:
此版多数为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
很难修就放弃

网友:
换个U  试试不行的话  加焊桥

网友:
加焊桥...CPU座检测下

网友:
既然电压都正常,怎么不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不跑码 先要确定时序 是否完成,查下CPU复位有无,正常 就干桥

网友:
NV的桥吧。杀吧

网友:
顺序::电压 时钟  复位。BIOS  总线。桥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跑一下U到桥的线路 刷一下BIOS 杀桥

网友:
先把内存时钟解决了,跑跑线,压压桥试试

网友:
看见NV的桥先杀了再说

网友:
精英的主板,南北桥架构,北桥SIS661,南桥SIS964,加电后主板跑D0,遇到两块板子了,故障一样

网友:
你要把问题述说得详细点, 就这么简单几句话,别人只能给你个大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