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P41 装系统画屏

楼主(2010-11-27):
BenQ P41装系统画屏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BenQ P41,说装系统画屏。   判断和发现是北桥问题,先是加焊,还是花,   后来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可是正常使用一直都不会花,一装系统就花,这是为什么呢?请教下大家!

网友:
跑3D花不花?不花就行了
装系统的时候花关什么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3D也不花啊
只有装系统才会花

网友:
花屏的时候闪不闪?不闪就行,能看清画面就行

网友:
装系统花屏,不去管它就行了,用时不会花就好了。我遇到好多款。

网友:
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集成看一下内存!独立重做不行就换显卡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闪啊  看不清画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客户说明了。。。要修装系统画屏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集成显卡    换了芯片       内存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再换屏看看了~~

网友:
难道是bios设置的问题  瞎想想

网友:
BIOS也刷了,外接也闪

网友:
那没办法了,我是在二手笔记本市场的,经常遇到这个问题,问了下维修部都说这属于正常,有的机子就是会这样的。

网友:
郁闷的故障。

网友:
我们是做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