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会导致主板掉电?

楼主(2010-11-27):
接手一神舟本本,板号u50si1 MAX8770的。开机掉电,能看到屏幕闪一下。

拆机,裸板上电。OK.插上外接,没有问题,接上原屏,掉电,拔掉高压板,依然掉电。然后换屏试了下,不掉电。

+3.3V_LCD刚开始为0,然后掉电瞬间,跳动一下,也就是屏幕闪了下就掉电了。看图纸,这个应该是高压板的开关信号吧只有100ma电流的,和屏没关系的,纳闷中啊~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情况吗?闷~~~~~~~~~~

网友:
这个情况有没有理论支持啊~~

网友:
屏上的事啊

网友(点评):
不知道为什么,不放心啊,换屏给客户了,没2天又掉电的话咋办啦

网友:
换屏就不掉电,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啊~~~~~~~~想不通啊~~怕换个屏给他拿回去又掉了,到时候回来找麻烦~

网友:
不想了,头大~~下班

网友:
那信号明明写着呢  +3.3V_LCD    是屏上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有另一个脚的3.3V供电,屏供电点开机就有了

网友:
肯定是屏有短路了。不然不会换个屏就好的

网友:
屏有短路吗?

网友:
原屏和好屏的各点对地阻抗基本一样~~~~~~~~~~~~~~

网友:
我擦,幸亏没给客户换屏,今天早上来好屏接上也会掉电了~~

网友:
显示掉电你怎么不考虑下显卡呢

网友(点评):
没有BGA的,所以一般先不考虑桥的问题,把能想到的情况都排除了才考虑桥的

网友:
奶奶的,现在故障扩大了,上电瞬间马上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