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一開機即燒電源綫fuse

楼主(2010-11-27):
卓上電腦已用了七年 一開機就卜一聲  會有一下閃光 即燒電源綫插座之5Afuse 換過fuse都一樣 拆開ATX看 有二顆外面綠色電解電容10V3300UF鼓脹  應從那裡開始查 會是整流管短路嗎 我是新手 想學習維修電源 請詳細指點謝謝

网友:
查次级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开关管是否损坏。

网友:
高压部分有短路的故障,仔细检查

网友:
这个电源不是不 可调电压式电源呀? 110---230V  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調 輸入220v

网友:
全汉的通病,胶漏电,放电部位在SB部位。就是小变压器周边,0165的高压部。

网友:
查次级部分电路,尤其是整流桥,继续排查 辅助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回覆
膠漏電 放電部位在sb 是那個零件呀

网友:
SB就是待机(Stand by)电源部位,主要是工厂用的固化胶用了便宜货老化变质引起漏电。像ASTEC,Artesyn,Power one,台达的就不会,就算用二三十年也不会变质,但成本高。

网友:
高压部分短路,一般情况开关管穿了

网友:
一般300V电路整流管开关短路

网友:
三用表R 静态测试法啊,

网友:
楼主用的繁体字看着很费神呀,像这种故障主要查初级段,也就是整流、滤波、振荡部分

网友:
那大电容有点微鼓会不会烧保险呢,大侠们,我也是新手

网友:
謝謝各位回覆
很大機會整流橋擊穿嗎 用指針表電阻擋測整流橋  是要拆出來讀先會準確嗎

网友C:
前级高压部分故障多多啊,慢慢换吧

网友:
大电容有问题是会烧保险的

网友C:
查整流管,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