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5 有一组电压不出来,VCC_CORE_NB

楼主(2010-11-27):
CQ515 AMD芯片组,查各电感无短路现象,开机,1.2, 1.1 V   1.8V已产生,无VCC_CORE_NB 电压,电流0.24A左右,开机等几秒掉为0.01A。

查开机瞬间,U7 1脚 有3.3V EN信号 及 REF 2V ,3脚DL有5V ,6脚DH为0V
测Q14 输出脚无电压 VCC_CORE_NB,这个应该还需要查什么。

手上没CQ515电路图,只有CQ516的,电路基本相同,位号不同,可以作下参考

网友:
有兄弟修到过这类机没, 这个机据客户说是被摔坏的,屏已经碎了,想修好主板才换屏。
有搞过类似故障的朋友吭个声

网友:
D脚5V
芯片保护了
先查输出有无短路,过流
如无短路,可烧一下线路有无发热元件

U7,MOS,输出端滤波电容,过流保护回路异常
也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提示 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 用加电烧  哈。。谢谢了等下上班的时候去试下看

网友:
找个VCORE芯片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