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技嘉 965P-DS3 REV2.0主板可以测内存用吗

楼主(2010-11-27):
技嘉 965P-DS3 REV2.0主板可以测内存用吗

网友:
具说只能3.3的 还需要特殊的BIOS

网友:
可以的,你换个BIOS

网友:
GA965可以,我查了淘宝有一人卖这个的。还卖好多内存软件,估计本论坛的人都在那里买的。哈哈!
   以前我也和你一样以为有个可以带内存的板就可以秒杀一切破内存,在论坛苦苦求人告诉我什么主板,没有一个人指点。MMD我一发飙。我扛了一大把破内存到搞2手电脑朋友那里测试几十片主板才找到很理想的主板。后来我才发现当时我很幼稚。错-就一个字,我只说这一次。

目前我测试过很多DDR2 -DDR3的主板都可以带过坏内存。基本和 DDR1 的865GV一样可以带,但是没有什么用。只能解决一扫描就出小红块坏道的简单故障。或者BIOS烂这些简单的。
这个就是土炮杀内存的局限。没有扎实基础根本解决不到除开一扫描就出坏道的其他疑难故障,简单的故障以后会搞内存的人越来越多。或者自己加工内存装新机。我都加工好多内存装机根本不用去批发什么内存。找几条坏内存,找个新PCB把颗粒焊上去就完事了,  以后简单的故障维修市场就会没有了。,为什么DDR1的维资料修到处都有?因为都老了,没有市场了。DDR2 DDR3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都没有看见几篇文章介绍。

建议有钱的话-上单片机,内存分析仪。这个什么技术都不要。脑壳都不用想,坏内存插上去,那里坏一目了然。撤掉坏的颗粒,搞个OK的颗粒上去就完了。PCB坏直接换掉不要修了。新的PCB才几米一个。加个颗粒测试座。把好的颗粒测试选出来。找个新的PCB装上就OK了。
比修主板更简单。什么电路。电子基础都不要,只要手脚麻利,直接秒杀。

网友:
安信老大,那个要钱钱的喔,我问了半天那淘宝的家伙,光一相颗粒坐就要1000多蛮,整个8颗粒测试条要5000多蛮,她还说降价了以前要卖8000多蛮,那个汗啊。。

网友(点评):
我是说有钱,那东西本来就不便宜,台湾生产的差不多10000一条。不过我对那东西没有性趣,我的土办法比他的效果差不到那里去。基本能找到坏的颗粒,不用一个个颗粒撤这样的老办法,效力太低。最多2-3个颗粒命中故障点

网友(点评):
你没有看懂我说的--我的意思是:有钱的主就玩单片机和测试座。没有钱就玩土炮搞内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