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 RT9202 故障求救

楼主(2010-11-27):
今天有一块富士康915的主板,刚来的时候是检测卡上5V的灯一闪一闪的,测量后发现9202那的电压不正常,换上后桥的供电1.5V有了,先上U和内存,跑到26,没有上显卡。  上显卡以后就跑01,连续加电几次后,发现桥的供电变成0.8几。把u拿下来测桥的供电1.5V  ,装上U后就是。0.8V。重新换了9202,上下管。又是重复了上面说过的故障,谁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加焊过北桥
是不是北桥又问题

网友:
显卡插槽清理下·

网友:
应该不会是北桥问题,还是那电压问题。 查下他的反馈电压。

网友:
装上CPU电压不正常的时候9202七角电压是4.8几,一角电压不够6 V 。5脚是5V,
不装CPU 的时候 所有电压 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次,没搞掂。。。期待解决!

网友:
这板你换了9202不行,绝对是那个电容爆了,被别人按下去了。
  9202不会自动换的,一般都是电容引起的。你好好观察下主板上的电容,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

网友:
跑一线RT9202的线路,查一下RT9202的第六脚连接的两个电阻,电阻通常标注03A,95A焊下来量一下阻值,如果阻值变大找一个30欧的焊上去试试看

网友:
这问题出现得很少啊  肯定如楼上所说的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检测下9202周围的电容或者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