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测试DDR2 内存都是用什么测试软件?

楼主(2010-11-27):
大家测试DDR2 内存都是用什么测试软件和版本各是什么?大家都列举出来看看??

网友:
R.S.T 我想应该可以吧

网友:
R.S.T.3没有搞到,就用Pro5,效果也马马虎虎

网友:
USB POR3  2代内存测试卡(网上版)  Memtest86+V1.65USB改进版

网友:
USB POR3  2代内存测试卡(网上版)  Memtest86+V1.65USB改进版
有ISO或映像文件请上传。谢谢!!!

网友:
memtest86  RST能行

网友:
Memtest86+ rts 我就用这两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