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说台式机主板,有几路供电

楼主(2010-11-27):
请问
1:主板有几路供电,每路供电 经过什么芯片
2   主板ATX供电  上的各路电压都是供到哪

网友:
12V 给上管 驱动I C 风扇 插槽 电源IC 串口芯片
-12  给串口芯片
5V   给 电源IC 串口芯片 门电路,南桥,北桥,专用芯片,时钟芯片,BIOS IO 网卡 等大部分芯片都采用
5VSB  IO芯片 专用芯片 有些INTEL南桥
3VSB 1394  网卡 专用芯片 南桥

网友:
+-12V +5V +3.3V 5VSB 3VSB

网友:
谢谢二楼回答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