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h 开机重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27):
开机只是进到LOGO就重启,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在装系统时怕没电就插上适配器然后就一直重启,我又以为适配器坏了,又换了一个,结果有时可以开,然后又插可调电源又好了,再插适配器也可以,我以为好了,就装好系统测下,温度很低,机子也不热,就一直开电影测,但是没插适配器,有40多分钟,我又插上适配器又重启,不知道什么问啊?                                          求助啊!!!!!!!!!

网友:
是不是cpu滤波电容不灵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时毛病很怪,前几天修的一个华硕的u5f,也是不定时重启,处理了好多的地方,比如换了南桥,CPU供电芯片,都不行,后来刷了一下BIOS好了晕

网友:
楼主也可以试试刷BIOS。

网友:
提示下。是不是充电电路引起的啊

网友:
测下适配器供电输出端的电压··正常不···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独立显卡的 , 是独立显卡的就有个这样的问题过LOG重启是北桥脱焊

网友:
楼主可以清下电池试试,华硕主板怪问题比较多有时清电池就好了。

网友:
是的啊!你去掉电池,然后在用适配器试试,有的时候估计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你先不安电池试试,如果不行的话,你在换清下cmos电池,在不行,你在把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是充电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