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在击穿状态下的 二极管都有哪几种?

楼主(2010-11-27):
主板上与电源上 工作在击穿状态下的
二极管
都有哪几种?我就知道稳压二极管是这样的,还有别的吗,谢谢!
主板

网友:
电脑状元
的帖子
这就是稳压管的特性了

网友:
丁丁老大回帖真是迅速,谢谢!再问一个小白问题,二极管的死区(导通)电压时是固定的嘛?所有二极管都这样?还是根据应用不同工艺不同可以上调或下调死区(导通)电压?我看书上说锗管与硅管分别是几伏几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