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11-27):
在这款可调式变压器中,表明输出电流是1000mA,表示的意思是不是可以支持1000mA以下的负载,如果负载是额定电流是4000mA,会不会把负载烧掉。小弟疑惑中,求答。

网友:
负载电流是4000mA,还是个可调式的,这个小电源会冒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负载是400mA的呢??

网友:
1.5V-12V功率分配不同,满载最大输出电流1000mA是对12V而言的

网友:
输出电流是1000mA的电源,带不动额定电流是4000mA的负载,当然不会把负载烧掉。
如果负载是400mA的,只要电源电压不特别超压,也不会把负载烧掉。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有时候功率不够也会引起硬件损伤。特别是硬盘之类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如果输出电压12V电流1安培,那么输入功率要大于15W。这个小电源一般是达不到的。除非是开关电源。它是带不动功率比他大的负载的。

网友:
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负载内阻的大小决定了负载电流的大小!负载电流越小它的内阻就越大,当负载的内阻等于电源的内阻时,输出功率最大!这时就要烧电源啦!剩下的自己分析就是了!

网友:
电流不够设备不能工作的吧

网友:
电源会烧掉

网友:
这个电源输出电压为12v。最大输出电流为1000ma(1A)长时间工作只能带动700ma的负载,如果你用它带动1000ma的负载,很快发热。

网友:
最大输出电流为1000ma  一般不能满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