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ee PC 100H 部分键不能用

楼主(2010-11-27):
  最近修一台华硕小本,好多键不能用,还键盘还不行,IO也加焊了,南桥也植过球了,还是不好,现在不知道该整哪里了。

网友:
量键盘接口到EC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天我试试。

网友:
是否有行列线的电压有拉低的,查电容或者压敏电阻了!!最后再去搞键盘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