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显存

楼主(2010-11-27):
请问坛子里的高手们,测N卡显存用MATS,但是测A卡的呢,是不是一样的呢 今天试了一下,好像测不了。很奇怪,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请指点,因为是其他地方试,没有截图!

网友:
a卡测试用r3memid

网友:
A卡的    A>R3110 -NOCFG -LOG  回车
  输2 回车
     你试一下只供参考     因为我修的大多数ATI的卡都是用的这个      但是有很多得用其他系列的

网友:
谢谢2位,等下去试试看 我找到了这个软件,但是解压还是用不了,看到坛子里有篇关于这个软件安装的的帖子,感觉很复杂,还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