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CM3-L点不亮

楼主(2010-11-27):
一片杂牌945GCM3-L点不亮,起先故障为上4PIN掉电保护,查出一上MOS管击穿短路,换掉MOS管和供电IC  L6713A后,上假负载,CPU有1.3V .上U不跑码,点RST开关,跑码卡复位灯闪亮,说明PCIRST正常.偶然表笔碰到CPU_VTT供电管S极跑由E0跑至04.量板上所有的供电与时钟均正常,就是不跑码,CMOS清空过,板无断线,BIOS没刷,没这种BIOS程序.其中有一次上内存条接显示器显示过一次,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请教大大们,这怎么弄呀?

网友:
CPU复位 是否正常, 有PCI复位 不代表别的复位都有·· 还是先时钟 复位 查··

网友:
还是cpu供电没有修好吧,最好是上管和下管一起换,还有就是cpu的主控ic,点一下管子的S极不是就有跑码了吗?跑EO说明cpu已经过了啊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应该再仔细看看CPU供电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非常标准的保持在1.3V

网友:
你这个估计有桥虚焊了。 你压桥开机试试。

网友:
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桥空焊了

网友:
换下cpu。内存试试,插独显看看,,再就是测空焊了

网友:
电源IC加焊,桥加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最恨这种不稳定的问题了。再仔细查下CPU那边是否有小的元件损坏

网友:
空焊了吧?用灯座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