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喋不休话风扇改长转 有图有真象(流行)

楼主(2010-11-27):
风扇改长转 有图有真象
总有人问风扇如何改长转,很多人都是直接从5V接电供风扇,说实话, 这电脑给你们一修,大毛病没了,小毛病来了。吵得人家客户晚上都不敢用电脑,就怕邻居拍门。有高手建议加个电阻,降低电压,达到降噪音。这种方法声音是小了,但是运行大程序时,温度明显提升。
我的方法是保持原来的风扇自动调节功能,又保持风扇最低转速,不会造成CPU温度不高时风扇不转。一旦运行大游戏,CPU风扇自动提速。图如下:

R1电阻为新加的电路,其它部份为原有电路不动,从5V供电的地方如光驱或USB拉线,经过R1,接到风扇接口正极,R1取值10-20欧。从极端情况分析:1、如果晶体管没有导通,通过R1为风扇提供3V左右的电压,这时候风扇是中速运转。2、如果运行大游戏,中速无法满足散热要求,CPU温度显卡温度会上升,到一定温度晶体管完全导通,5V直接加到风扇正极,风扇全速运转。在这里,R1对两个5V有着隔离作用。
其实如果你找得着哪个是温控的晶体管,在CE 或DS极并上R1也一样。
小小发明,看着热闹的,点下评分 哈哈哈。。。多谢多谢!
此贴看者不多,评分更少,拍照的劲头不是很大。不过承诺了总要对现的。

加的电阻,大概是10欧吧

板子还有保修,不对板子不好大动,直接接在风扇的线上。

温控没起作用时,实测风扇有3。17V电压,左边为鲁大师,右边为随机附带的控制台软件。

温度到了55度左右,EC开台输出电压,拿掉风扇测只有2V左右,接上风扇,还是3。几伏

拔下风扇,让CPU温度上去,显示全速时测没接风扇时接头电压为4。74,接上风扇,电压4。74V左右,这时外接电路对风扇转速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USB 5v 通过10欧姆电阻后是3V吗。这里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点评):
看电流大小喽,我量过我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风扇在电压不同时,工作电流是不同的,在电阻上的压降也会不一样,尽管楼下2。2欧有4V,所以不可依此类推,以实际测量为准

网友:
我用2.2欧的电阻呀,电压大概在4V的样子。

网友:
不过我不从光驱和USB取电,那样经常会造成光驱和USB口不能用。干吗不从VGA接口取电呢。

网友:
方法可行,道理不通....

你还不明白吗,你这方法是可行的,但你说的道理是错的。

网友(点评):
没图没真相,明天拍个实物图,以示众听

网友:
加个二极管不好吗

网友:
  3v电压是怎么得到的啊   你后面都没有负载

网友:
楼主 我顶你  只不过风扇电路不一样 要有不同的改法   比如一些风扇他的 侦测信号是不是要断开  如果不断开 风扇长转 会不会报 FAN错误  有一点可以肯定 断开侦测信号主板肯定会工作  好像IBM 的不能改 !!

网友(点评):
此话在理,抛出的只是块砖

网友:
还得视情况修改

网友:
此贴看者不多,评分更少,证明我所选的话题比较无聊,请管理员把贴给封了吧

网友(点评):
你得了55分还嫌少啊,再多人回就是灌水了。毕竟这只是个改风扇,虽是原创,但是含量还是有限。要不你要封贴,也顺带把分也封了,呵呵!

网友:
这个方法是好,但客户看到加了这一个这么大的电阻上去不知怎么看法,直接加5V如果风扇正常的话噪音也不大啊,我都是直接加的,从来没有客户说过什么的

网友:
风扇 接3.3V+二极管的路过,原电路保持不变,插头依然插上,然后接好线路,平时低速,温升就全速,而且二极管电压隔离

网友:
楼猪真牛啊

网友:
办法是好,还要适情况而定

网友:
其实直接拉个3.3V也是可行的。。。

网友:
控制信号是3V还是5V,如果按照这个电路,就要大于3V才行!

网友:
能把电阻换一个本本用的电阻也不错哈

网友:
楼主 我真的很想说 “你的方法很好 很有创意”但不幸的是我用你的方法搞了两台机器  一台 DELL 接一个电阻过去 风扇不转信号线不知道怎么改  失败了   另外一台 V3800的 INTEL+965PM   加了电阻以后 机器不充电了  最后还是把原信号线电压线屏蔽  飞了一个5V过来又可以充电了  楼主多实践一下吧  这样你的帖子含金量才高!!!!!

网友:
我一般是串两个二个或三个极管,这样USB5V去了2V左右的压降,就成了3V左右。

网友:
你的3V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客户反应了好久的问题,只是咱们的维修经验还没到楼主的境界,这回到是可以解决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强人 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