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外接显示器后不能切换回笔记本屏幕

楼主(2010-11-27):
事情经过〉
笔记本屏幕中间出现一条宽3厘米的垂直方向条纹,于是用外接显示器检测,一切正常,于是排除主板和显卡损坏。
剩下的可能性就是屏线和屏幕本身了。于是买了新的同型号的屏线和屏幕换上,结果白屏,只有背光灯亮,不过这也说明了高压条没有坏。由于白屏,只好外接显示器, 切换到外接显示器后,图像正常,等切回笔记本屏幕时,笔记本屏幕变黑屏了,背光灯也不亮了,但是硬盘还在响,外接显示器的图像没了,说明已经切换过去了,也就是说快捷键以及快捷键驱动没有问题。然后试了很多次,都是切到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切回去就不行了。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先把笔记本的屏拆下来··用点屏工具电下···仔细看下屏线的供电···信号线对应是否对的

网友:
是不是你哪屏不皆容呀

网友:
换新的屏白屏。还是接口或屏线。及屏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先测一下屏吧!如果屏好的 那就是显卡,要知道外接可以和显卡没有多大的关系。它们不同的电路,做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笔记本的屏拆下来··用点屏工具电下···仔细看下屏线的供电···信号线对应是否对的

供电没问题,信号线对应与否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先测一下屏吧!如果屏好的 那就是显卡,要知道外接可以和显卡没有多大的关系。它们不同的 ...

屏应该是没问题的,买过来的时候是原装的,并且还有出厂的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先测一下屏吧!如果屏好的 那就是显卡,要知道外接可以和显卡没有多大的关系。它们不同的 ...

由于笔记本比较老,显卡是合成显卡,intel 855 的,如果显卡坏了,外接的时候应该不能显示吧

网友C:
完全装起来试试,有时不所屏两面的屏轴支架固定在屏上,就是异常,非常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装起来试试,有时不所屏两面的屏轴支架固定在屏上,就是异常,非常不解。

两边的支架的螺丝全拧紧了,就剩下A, B 面壳没装了. 还是不行,想来想去就是想不通。

网友:
bios重新更新了,显卡驱动也重新装了。

网友:
新发现,刚刚换了一个更新版本的显卡驱动,连外接显示器也不行,赶紧进入安全模式,系统还原会上一个版本的显卡驱动。

网友:
你的屏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D:
  屏线  不会没插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  不会没插好吧?

屏线检查了好几遍,插紧了

网友E:
怪问题,解决了分享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怪问题,解决了分享下哦

我也觉得奇怪的很!想来想去就是想不明白!

网友:
检查合屏睡眠开关,显卡,主板跳线开关。

网友:
把显卡做了吧!不做怎么知道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