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片网吧杂牌8500GT显卡 老鸟误入

楼主(2010-11-27):
显卡刚接到手,发现这些显卡是今年年初被同行修理过的卡,打了下阻值 GPU显存的上下管均无短路,于是上机测试,电压也都正常,显存2.03V,GPU1.36V,7805也有5V电压输出,显示花屏,用软件测试了下,显示A39报错,看了下显卡风扇在加上这些卡之前被人做过GPU,应该还是GPU的问题,上BGA加焊,成功修复第一片显卡。其余的卡也都是GPU的问题,唯独有两片也没修好,原因可能是上次维修被同行滴了太多的松香,如果当时重新植珠的话,这两片应该也能修好,现在GPU已经短了。今天没什么活拍了一些照片,上传上来和大家分享下,没什么用的照片还请管理删掉,谢谢!
新手看看应该会有帮助,老鸟就不要看了。

网友:
你那个测试软件测试出来的代码怎么看啊,我测出来代码了,但是看不出来是什么坏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总结,麻烦给小弟一份

网友(点评):
看显存坏位的代码 得根据经验去总结 这个我也说不好 例如这批网吧的卡 风扇不怎么好还有灰沉 一般都是GPU虚焊造成的

网友:
楼主要是每个图都有个解释就好了,第一个图,都没看见另一支表笔打的是哪

网友(点评):
打对地阻值红笔接地 黑笔打测量的位置 测量电压黑笔接地 红笔打测量的位置

网友:
我以前也找过这个软件方面的资料,但是说的都不祥细,还要分什么N卡和A卡之类的也搞不懂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很想有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
不知道怎么了上传完图片乱了                                                                                               图片2是测显存的对地阻值 3是7805的输出脚的对地阻值 4是GPU的对地阻值 5是测GPU供电上管是否短路 倒数2是测量7805是否有5V输出 倒数3是显存的供电 倒数4是GPU的供电

网友:
楼主好人啊,我手头有一大堆显卡,可是不知怎么修,学习了

楼主的图片我目标另存为了,可是图片不是很清晰,有清晰些的没有,本人很菜,想仔细看看

网友:
像这样的维修经验,我希望楼主多发点。

网友:
维修过程的图片较多,但不够清晰,要是再加上较详细地说明就更完美了,顶一下。

网友:
一个月等不到一两张显卡~悲剧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