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0-11-27):
今接到T41本不能开机,上电无待机电流,1.8M 3.3M 5M全无,查TB62501  25脚有16V电压,57脚无电压,发现R413两端均无电压,估计是断线了.查资料57脚应该有16V电压.于是飞线到57脚16V,插电有待机电流了0.008A,不知道对不对?量1.8M 3.3M 5M 都出来了,怪了,IBM77P2951 32脚也有下拉电压跳变,修道这里无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按常理这时可以触发了,但就是不触发,

网友:
还是待机电路问题,待机电流应在003。3V,5V,1R8V,1R5V,1R2V,应当有

网友:
是的哦,应该是少两组电压哦!谢谢二楼,明天再查下怎么少了两组电压

网友:
待机0.008?偏高了哦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还有一个信号比较重要,TB的51#,应该是高电平,没有就会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