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一个BGA 上面是热风枪

楼主(2010-11-27):
我想DIY一个BGA 上面是热风枪下面是个锡炉,不知道这样这么做,有没有那位大哥帮我给个思路,陈本也给我说下,锡炉和热风枪的品牌也给我说下,谢谢了。

网友(点评):
热风枪下面是个锡炉,,,,,,,很有想象力,搞搞看看

网友(点评):
热风枪下面是个锡炉,,,,,,,很有想象力,搞搞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成功呢  我一个朋友的师傅用锡炉用的很成功哦。我也是借鉴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下,打算用发热砖做下,上面也是想用风枪

网友:
超牛,有想法就要有行动,祝你成功大家来分享

网友:
不知道锡炉的温控方便么

网友:
BGA下面用锡炉?那BGA下面的一些元件怎么办!不会都掉下去了吗?

网友:
注意温度就好了  一般不会掉的

网友:
既然下面用发热砖,上部为什么不用红外60发热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也就是我的想法了,方法有很多,选择也有很多了。就是肯个人习惯了

网友:
搞来搞去还不如买的便宜点的bga返修台算了,不过还是支持你diy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