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不加电, 版号是LA-3541P

楼主(2010-11-27):
机器型号:联想E42
版号:LA-3541P
这个机器是进水机,待机电流是0。05,按开关电流没有反应,
测条件是待机有3,5V,但是不加电,查开关脚的电压是19V
查了D14的2脚是正常的1。8V,测R99上端是3。3V,下端却是1。8V了,但是D14的3脚是18V多的电压,想不明白了怎么这这么高呀,当然我是第一次修这个机器,(多说一点开关电压分三个,3。3,5V,或是适配器电压)测D14的1脚是1。8V
当然EC的36脚也是1。8按开关的时候也有下拉的动作可就是没反应
现在没思路了,不知道往哪查,
我怀疑R99下端的电压正常吗应该不是1。8吧测量它的阻值正常,请高手给指个思路,需不需要按D14呀,感觉跟它没关系/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开关电压好像在17V左右,这机器保护性能很强 后端有短路 主电就进不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看我上面写的,下一步应该修哪儿,能指个思路吗?

网友:
你先查一下南桥晶振看有没有起振,不行就加焊下南桥。

网友:
触发条件都查一下看有没有满足,,,EC和南桥是否都工作正常,

网友:
南桥具备触发的条件么?EC是否工作?

网友:
这里是仁宝开机电路里的互锁电路!

你看图也是要看完整性。

你这个机器还是按照不开机了维修吧。

重点检测EC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RST(这个一定要查):ACIN:读取BIOS的波形

走这个流程去维修。(不是不分析所谓的互锁电路,现在有点事要发货。你既然回复了我的帖子,就跑过来跟帖了。)

网友:
我也刚刚修了台这机子,也是进水的,我这台还好是没3、5V电压,更换MAX8734和其SHDN#信号上的pr93电阻,有3、5V电压后机子正常了,正常开机按钮上的电压是有17V左右。

网友:
这机子毛病太多了,烧很多东西

网友:
南桥出问题最多,经常是开机那块有问题

网友:
资料下下来不能打开
哪位知道怎么办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到底是怎样的呢?

网友(2010-12-27):
IO的事可能

网友:
不是IO 问题    B+ 电压肯定不正常    查下

网友:
偶感觉还是IO的问题吧!如果你确定R99是100k没有变质的话!

网友:
这机器问题最多的是南桥轻微短路。网卡也是接着坏的。 像你这种3V 5V有的。先杀南桥。。成功率超高///一般进水的地方都是南桥附近。修过几台这样的了。都是把网卡和南桥一起干了。

网友:
后端有短路 主电就进不去的

网友:
D14 2脚电压偏低
在待机时,应该就是上拉电压
1.8V偏低
翘起EC 36脚在测 D14 2 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