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液晶,开机白屏

楼主(2010-11-27):
开机白屏,量电压各路正常,初步判断为系统板或屏有问题。
本机屏的型号为M170EG01
测试系统板晶振已起震,测试系统板给屏供电不正常,电压为零,
如下图:

系统板如图的一个场效应管坏了,给屏的供电没有,换了之后,开机屏供电有+5V,但是还是白屏。
拆开屏以后,发现保险已经烧了,测试屏负载电阻和一个好的屏电阻500多正常,于是换了保险上机加电,
刚换的场效应管又冒烟了,说明屏还有短路的地方。因没有屏的电路资料,只能一点的查,发现几个电容
的阻值很小,只有10几欧,如下图:

把电容拆下,果然有一个电容击穿短路,把电容换了之后,把烧的件补上,开机明基的图标出现了,
测试一个小时工作正常,就此维修结束。

网友:
另一台显示器,开机也是白屏,和上面的现象一样,经测试屏和系统板都坏了。
系统板坏的地方也是那个场效应管。屏的保险也烧了,测试屏的阻值也正常,测试坏电容的地方,阻值也是有些偏小,拆下后测量,有一个电容阻值700多,有些漏电,换了之后,上机测试还是白屏,测屏没有产生正负高压,怀疑芯片AAT1164坏了,手头上没有AAT1164代换,只有AAT1168B,从网上查资料,这两了芯片的针脚定义一样,于是用AAT1168B换了,开机测试明基的LOGO已经显示出来了,连上主机测试正常。
说明:AAT1164和AAT1168B可以代换

网友:
我这也是有一台,拿来亮下就黑,换了根灯管,就是楼主这种直接屏驱一体的,灯管正常了,可是还是不显,经测量AAT1164坏,换了一片能显了,可是接信号亮下就是暗屏,亮的同时显示是花屏竖条,又没发换通用板试,屏信路电容、IC都筛过了没发现问题,只差刷MPU了,编程器又刷不成这个型号。无奈丢一边了。

网友:
楼主查屏电路板上的元件,是顺着供电路线一个一个测的吧,真够仔细的哈

网友:
屏上的贴片电容很容易坏的。

网友:
3楼的朋友,我也遇到过一台和你说的现象的宏基的显示器,也是花屏竖条,最后查出是屏的问题,给屏主芯片供电的一个保险电阻烧了,换了就OK了,一般主控供电都有一个1117的管子,顺着查一下

网友:
我们这修了好多明基的显示器,有些没有修好、看来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各情况好象是这种品牌机子的通病,换掉电源管理芯片aat1164就好。

网友:
看的不很清楚 我在研究一个G920HD的屏  也是白屏 很难搞啊

网友(2011-01-10):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白屏的一般都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昨天也接了台IBM T60白屏!外接显示!断定屏的问题,拆开重插了下接口!机器OK!

网友:
屏上的正负压是测哪几个点的?楼主能解释一下吗?先谢了

网友:
有一个专产生正负电压的芯片,你顺这查一下,

网友:
屏上的貼片電容很容易壞的。

网友:
屏供电短路的问题比较好搞点。

网友:
注意屏线有时也有可能产生白屏

网友:
可惜图片不清楚 下次楼主可得换个好点的DC来拍了 不然影响俺们的视力

网友:
修屏的人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