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机器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10-11-27):
朋友的机器fujitsu的。PY64机型,开机的时候硬盘光驱都可以抓得到,但就不不进系统选项,我换过硬盘现象一样,光驱去掉,现象还是一样,硬盘的抓取值没有问题,就是不仅系统选项,该怎么修!

网友:
没遇到过  呵呵  学习学习

网友:
怎么不进系统停在那个界面?用光驱装个系统盘引导下看能不能进,还是你硬盘里根本就没有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点悬,不进系统是停在光标处还是停在滚动条处呢,如果停在光标处建议你刷新BIOS试一下,如果在滚动条处,建议你把内存、显卡换一下,如果还是不行,估计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是停在选项之前,根本就喝没系统一样!

网友:
搞个系统 重新装下

网友:
现在好了!是硬盘本省的问题!换个硬盘再换个系统OKl啦!

网友:
这么简单问题还上来发表什么,进不去系统就换个硬盘看是不是坏了, 没坏就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