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明白“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11-27):
我现在用的诊断卡正常平时复位灯是常亮的,点一下复位键就灭一下,

另外有些诊断卡是平时是灭的,点一下复位键就亮一下,是这样吗?

请问平时大家说的复位灯常亮是属于那种情况?常亮是有问题的是吗?

网友:
你那个诊断卡是啥样的。。没电他也亮????。。还有你问的不好说。。有的开机是一直亮的。。有的闪一下就没了。。如何判断。要靠实既情况。。

网友:
是說有部份檢測卡在pci復位電壓不正常的時候燈會一直亮起來。。。我的俄羅斯檢測卡剛好相反....

网友:
常亮是PCI没有复位信号 ,就是A15脚没有3.3V ,  点下开关就是拉低复位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是在上电的时候亮一下就灭的,如果是常亮就表示复位电路不正常,复位不正常牵扯到许多电路,但是我们都是从电压电路查起的,查个个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