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RSLPVR和STP_CPU信号跟哪些信号有关?

楼主(2010-11-27):
前天修到了一个本子,还未解决,遇到2个信号不是很懂,请问知道的朋友一起来讨论一下。

板号:A8E/A8S/F8S MAIN BOARO  REV:2.4[独立显卡G86 703-A2]
故障现象:使用1个多小时就掉电,有时半个小时就掉电重启。

进XP系统后CPU电压就开始不稳定,【不进系统电压很稳定保持在1.2,进PE系统也是很稳定在1.2V】电压在0.7到1.2V波动,多半是在0.7V左右很不稳定,这个机子正常是在1.2v,最后查到是南桥发出的PM_DPRSLPVR信号不稳定,跟着波动的还有STP_CPU这个信号也是不稳定,电压在波动。南桥跟换了一个新的故障依旧

不知什么原因照成这2个信号电压波动?查了南桥的几个供电都正常,请问大家南桥什么时候发出这2个信号?哪些信号跟这2个信号有关系呢?    请打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搜索了一下: DPRSLPVR,是一个进入加强睡眠模式的信号,STP_CPU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stp_cpu=stop cpu? 休眠?

网友(点评):
DPRSLPVR 待机模式控制端。深沉睡眠稳压控制。 STP_CPU CPU休眠省电模式

网友:
CORE1的CPU吗?我碰到过T2050的,CPU正常工作时电压确实是变的,从开机的0。9开始跑,进系统过程中最高好象也是到1。2左右吧,好象还要高些,进了系统稳定后,电压在1。0V,机器是正常的,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或许这就 是传说的CPU自动节能,通过调电压或调频率实现。而控制信号没准就是你所列的哪两个,楼主参考一下,别走错路

网友:
郁闷啊~不知哪位有修到这个板子帮忙测一下,这2个信号的电压是多少?测试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