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问题

楼主(2010-11-27):
1. 关掉一些伴随着Windows启动的程序及常驻程序
选择"开始"菜单-->"运行",输入msconfig进入"系统配置应用程序",在[启动]栏关掉不必要的程序,将方框中的勾勾取消,关掉不必要的程序,不确定的程序不可以乱关,以免造成系统错误。
2. 给Windows XP设定一个固定的IP地址
如果你的机器装网卡的话,系统会在进入到桌面后会自动搜寻IP地址,所以如果你没有设定一个固定的IP地址的话,它便会浪费许多的时间在搜寻IP地址上面。因此,需要设定一个固定的IP地址来加快启动速度:在[网上邻居]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弹出[网络连接]菜单,在[局域连接]上按鼠标右键-->[属性]出现[局域连接属性],在[常规]中对"Internet Protocol(TCP/IP)"双击,"IP地址"中输入192.168.0.1和"子网掩码"中输入255.255.255.0。
3. 减少开机进度条滚动时间
XP启动时,蓝色的进度条滚动次数和时间过长,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缩短时间:在注册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在右边有一个EnablePrefetcher,默认值为3,将它改为1或4或5都可以大大加快此进程.
4. 修改IDE通道的设备类型
设备管理器中将主要IDE和次要IDE通道的设备类型由“自动检测”改为“无”,也是很有效的方法。

问:如何在“我的电脑”页面中去除共享文档及我的文档?
答:请下载附件,将其导入到注册表即可解决。

问:添加删除程序里没有传真,如何在WINXP里使用传真服务?
答:请下载附件,并将文件解压到同一目录下!然后运行fax.exe即可安装,安装时提示查找文件路径指向解压目录下的fax下即可。

问:电脑开机显示“你可能是软件盗版的受害者”信息,如何处理?
答:这是由于盗版用户安装了微软的KB905474补丁造成的,请下载附件“微软正版认证离线安装包”解决此问题。

问:如何恢复桌面上被误删除的“回收站”?
答:1.单击“开始”\运行”,键入“GPEDIT.MSC”,然后“确定”,运行组策略
2.在“用户配置”下,单击“管理模板”,然后单击“桌面”;
3.双击“从桌面删除回收站”;
4.单击“设置”选项卡,选“未配置”,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同理,在第4步选择“已配置”,即可在桌面隐藏回收站。

问:回收站里明明有东西,为什么清空时却提示无法清空?
答:随便建立一个文件,然后放到回收站,再从右键菜单选择清空,即可解决。同样,当回收站里明明没有文件,却显示有文件存在的图标时,用上面这个方法也能解决。

问:为何任务管理器中没有出现“用户”标签?
答:有多钟原因:
1. 由于“快速用户切换”功能没有启用造成的,要想显示这个标签,请打开控制面板--用户帐户--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方式;提示更改脱机文件设置,跳出设置框后把脱机文件禁掉。然后再回到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方式,把“使用快速用户切换”点上,应用,完成!
2. 开始→运行”中输入Services.msc,在服务列表中找到“Terminal Services”服务,然后将其“启动类型”设置为“手动”或“自动”,并点击“启动”按钮,确保“服务状态”为“已启动”后退出设置,重新打开“任务管理器”即可。

问:为什么我的桌面原来的图标全都不见了?
答:在桌面点右键-排列图标-将“显示桌面图标”勾上,如果还是无法解决,打开组策略, 在“用户配置”下,单击“管理模板”,然后双击“桌面”,在右侧窗口中双击“隐藏和禁用桌面所有项目”,在弹出的窗口中将“已禁用”勾上,确定后即可解决。

问:为什么无法正常用在论坛下载的系统主题文件美化系统?
答: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1. XP系统里原版的UXTheme文件是不允许用户使用第三方主题文件的,需要破解它才能美化系统,请下载附件,在安全模式下(开机按F8进入),把文件覆盖 Windows\system32\dllcache 下的同名文件。再用这个文件覆盖 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的同名文件,如果弹出“Windows 文件保护”对话框,选择“取消”,然后选择“是”。如果还不太明白怎么安装,里面有一个自动安装包,同样也要在安全模式下安装。
2. 系统的Theme服务没有正常启动造成美化失败,在“运行”中输入services.msc打开服务管理窗口,将Theme的启动方式改为自动即可。

问:为什么系统自动更新无法启动?
答:请先在服务管理窗口中确认Automatic Updates服务已经被禁用,如果被禁用,请启动。如果在启动时弹出窗口提示无法启动,进入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SvcHost,在右侧定位到netsvcs,双击它,在弹出的窗口中看看是否有wuauserv字样,如果没有,就手动加进去,确定,重启电脑,这样自动更新服务就可以启动了。

问:工具里面的“文件夹选项”没有了怎么修复?
答: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gpedit.msc”命令,点击“确定”按钮后,弹出“组策略”编辑对话框,依次展开“本地计算机策略→用户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组件→Windows资源管理器”,然后在右侧窗口中找到“从‘工具’菜单删除‘文件夹选项’菜单”选项,鼠标双击打开该选项,在属性对话框中切换到“设置”标签页,你会发现该属性选项已选中了“已启用”单选项,所以屏蔽了“文件夹选项”。这时你只要把该选项设置为“未配置”或“已禁用”即可,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就能找回“文件夹选项”了。

问:电脑无法显示隐藏文件怎么办?
答:可能是病毒修改了注册表的相关键值,请下载附件,将其导入注册表即可解决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安装的"E盾"防毒软件造成的,关掉试试看。

问:系统的默认共享在重启以后又不能使用了,应该如何解决?
答:这是由于默认共享被关闭的原因,将附件中的文件导入注册表即可解决问题。

问:如何在网页的搜索栏中清除历史搜索信息?
答:这是由于浏览器的自动完成功能造成的,在IE浏览器的工具中选中“Internet选项”-内容-自动完成-清楚表单,如果不想搜索历史被记录,就把相应的勾去掉。

问:快速启动栏里面的“显示桌面”找不到了怎么办?
答:请下载附件,将解压缩后的文件拖到快速启动栏即可。

问:为什么电脑开机时显示“boot.ini非法,需从C:\WINDOWS进入”?
答:这是由于boot.ini文件被破坏造成的,将解压缩后的附件放到系统盘根目录下覆盖同名文件即可。 boot.rar

问:如何修改XP系统进度条时的背景图片?
答:第一步:用记事本打开Boot.ini(在系统盘根目录下,显示系统文件才看得到),找到Windows XP启动项所在行,在末尾处加入“/bootlogo /noguiboot”。
第二步:找到自己做好的开关机画面,存放到Windows目录下,文件名为boot.bmp。注意:文件名和扩展名都不能改变,图片要求分辨率为640×480,16色。
第三步:重启电脑,看看开机画面是不是已经变了?如果不满意,可以直接用新的图片替换boot.bmp就行了。

问:什么是虚拟内存?它有什么作用?
答:虚拟内存实际上就是磁盘上的一个名叫pagefile.sys的系统文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F。它的作用是当物理内存已经不够用的时候,把那些暂时不用的数据放到硬盘上,它的作用与物理内存基本相似,要降低PF使用率最好的办法是增加物理内存。
虚拟内存的大小和位置都是可以自行设置的,我的电脑-属性-高级-设置-高级-虚拟内存更改,即可更改其大小和所在磁盘位置。
某些刚刚安装完的系统就占用了1.5G空间,就是因为虚拟内存太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