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945主板開機提示錯誤

楼主(2010-11-27):
小弟今天修到一塊華碩945的主板,最開始是沒有cpu核心供電。換ic后故障解除,然後發現沒有復位電壓...鬱悶啊,後來換io后故障解決。開始跑嗎顯示logo,提示按tab.....按del.....,不管俺tab還是按del都是到同一個畫面,就是硬件自檢的畫面...檢測完內存的容量之後就卡在那裡了,平時還會顯示硬盤光驅等等信息。但是絕對沒有死機...一直擋在那了...檢測卡上面檔在3c...網卡和聲卡已經被我拆了,bios重新刷過了。還是一樣...由於com口芯片做在一個角落不怎麼好拆,暫時還沒拆...明天去準備也拆了。。。兄弟們有遇到這種情況的嗎?是怎麼解決的呢?請指教...(忘記說了,ide的復位電壓偏低,只有1點幾伏,其他的正常...

今天把北橋散熱片拆了看了一下,原來是ali的晶片組,這種橋比較少。本來還想換個南橋看看的....鬱悶

网友:
   不会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你的COM口芯片要第一个拆``

网友:
没有兄弟能指教一下?

网友:
这种的就只剩桥的问题了    换南桥。。。

网友:
再换个电源IC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