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27):
   今天修了块AMD的主板,故障是开机显示过慢,C1-25代码来回跑大概一分多钟,主板才亮。我修过好多块AMD的主板都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怎么解决,问下高手们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试试把CPU座加焊一下``

网友:
有些机子要跑几遍才能显示..不懂..期待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力支持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很多  期待答案

网友:
换cpu试一试看。然后在刷BIOS。。。

网友:
现在卖的一些低端的AMD AM2的主板出厂就都这样的,两百多块钱的AM2 940针的梅捷,翔升。。。。。一类的主板都这样,没事的。

网友:
确实,AM2的板子有好多都是这样的,会重复跑码2-3遍才会显,还有一些会掉电再重启才亮的。无解。

网友:
到25是不过显卡,如插显卡不过25要查显卡电路,如不插显卡也不过25要先刷BIOS,后查网卡南桥。

网友:
应该是桥不好吧。我以前还碰到过跑码很慢,但是插上显卡就迅速跑马亮机的

网友:
intel昂达的我也碰到过,启动的时候风扇启来好2-3次才能启来,但相同型号的有的能一次过,也有的用一段时间后要启2-3次才能进起来的。不知道如何解决。